串联分压求助

楼主(2025-09-16):
上拉19v  第一电阻未知(坏了)  第二个电阻是132kΩ      分压出来的电压是1.25v   求第一个电阻是多大的和多少阻值的?

网友A:
我有分压软件   软件上只能用Ω算吗  kΩ的怎么写标注呢

网友:
第一电阻:1874K

网友:
算的对。 问题是真的有这么大电阻吗?   可不可以给我 改一下  弄两个常用电阻 代替 替换上呢

网友B:
1.8M的电阻,也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M的电阻,也好找

好谢谢·············

网友:
列如,这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分压软件   软件上只能用Ω算吗  kΩ的怎么写标注呢

两个一样的就可以了,不用换算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