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有人真正解决过安装office 2010报1935错误的吗?

楼主(2025-09-16):
有人真正解决过安装office 2010报1935错误的吗?
用百度先生的方法没有给我面子。

网友A:
有没有尝试过安装微软运行库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尝试过安装微软运行库试试?

谢谢!这个还没有试过,微软运行库有没有免费的?

网友:
安装一切正常
没遇到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我好像安装office2010时没有碰到过报错的。

网友(2025-10-26):
不都安装 office 2026?

网友B:
报错一般系统问题了,尝试换个版本的office试试,之前碰到过报错的很难解决,要不就用绿色版的就可以

网友(2025-12-07):
顶起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错一般系统问题了,尝试换个版本的office试试,之前碰到过报错的很难解决,要不就用绿色版的就可以

我也知道是系统有问题,关键是解决方法,难道只有重装系统这一个方法吗。

网友C:
出现错误1935可能是由于之前已经安装过Office软件导致的。为了彻底清除之前安装的Office软件残留,可以使用微软提供的专用工具卸载残留。

用这个工具可以彻底清楚残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错误1935可能是由于之前已经安装过Office软件导致的。为了彻底清除之前安装的Office软件残留,可以使用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