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因电源暗病引起的不开机的案例

楼主(2025-09-16):
事件起因,某一天,断电后,按主机开关键不通电,但是把主板的电源插头取下来,短接绿黑线,电源风扇能转,所有电压也是正常的。以为是主板坏了,就换了一块主板,但是还是按主机开关不通电。此时才发觉应该是电源的故障,又找来一个电源,插上,主板能通电了。

型号:航嘉HK700-35fp

电源修过程:
拆机

先测量绿线只有4.77V,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导致供电不足,后来查了这个贴子,发现是+5VSB滤波电源鼓包了,导致负载不够,所以开不了机
搜了另一篇贴子,是同样的现象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4098-1-1.html

找一只同型号的换上,插上主机,就能开机了,看来就是这个型号的通病。
就是没明白航嘉的 这个型号的+5VSB电源怎么只有4.77V

网友:
红圈内的电解电容器鼓包了。。。。。。

网友:
这种小故障,不能叫修

网友(2025-10-19):
+5VSB滤波电源鼓包了,导致负载不够

网友:
+5VSB滤波电源鼓包了,常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