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无背光,背光无升压,是不是不接屏或者电感坏都是不升压的?

楼主(2025-09-17):
ipad pro 无背光,有图像,请问背光供电和屏连接的是电感吗?没有图纸,只找来类似的,居然有4、500欧,屏主供电测试接上屏和不接屏都是4V左右,和电池电压差不多,L4690和L4601这种写着240OHM和120 OHM的是不是240、120欧姆的意思?(以下图为例)

网友A:
这个电路中电感肯定没有那么高的阻值。这个标注只是电感工作时的等效电阻。不通电的时候电感阻值一般很小,只有几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中电感肯定没有那么高的阻值。这个标注只是电感工作时的等效电阻。不通电的时候电感阻值一般很小, ...

问题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电感,ipad pro 没原理图,我整个电感去试试能不能升压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中电感肯定没有那么高的阻值。这个标注只是电感工作时的等效电阻。不通电的时候电感阻值一般很小, ...

从IPHONE屏幕座子附近拆了两个去换了,不是不亮,不升压,4V左右,不知道开启升压的条件是什么,就算屏幕背光板的排线坏了,应该也是会升压的吧?

网友B:
先检查一下,背光升压芯片的供电,然后是同步信号,然后是I2C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背光升压芯片的供电,然后是同步信号,然后是I2C开启,

没图纸啊哥,供电还可以猜电容试试,信号没办法,ipad pro 9.7

网友:
电感阻值基本为0吧

网友:
你说的是功率电感,这种小贴片电感阻值不会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