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触摸屏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5-09-17):
触摸屏奇怪的故障,大神路过顺便解一下。谢谢!

开机有进度条,出现英文对话框后,不能进系统。

网友A(2025-10-28):
内存坏或脱焊了,这个屏通病三星内存老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坏或脱焊了,这个屏通病三星内存老坏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坏或脱焊了,这个屏通病三星内存老坏

续:用正常的程序可以了,程序的问题。这种程序问题给我的感觉应该有解法,但目前还没有试出来。呵呵!
谢谢!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