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机械革命创新cpu,gpu拼接主板

楼主(2025-09-17):
(图片)

网友:
故障率奇高,标称外星人用了相同设计且不说溯源都是蓝天模具吧,但外星人是在IO板跟主板间用的类似设计 。。。

网友A:
有集显没?单用一半能亮不   看充电口在显卡侧,如果改好供电 是不是应该能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集显没?单用一半能亮不   看充电口在显卡侧,如果改好供电 是不是应该能亮啊

肯定不行呢,你看电源接口都是显卡上面哈哈哈

网友:
咱说有没有可能,工厂也是通过这个端口测试这俩个芯片呢?

网友:
和MXM显卡一个思路吧,显示输出口也放在了显卡这半。
只是它把整机电源输入也放在了显卡这侧,是不是显卡的功耗比CPU和其它外设加起来还要高啊。

网友:
雷神 猎刃  机械师 曙光 一模一样的设计 蓝天代工  故障率奇高,显卡各种毛病 锁频 掉帧 黑屏 ===

网友:
看起来很高端啊

网友:
如果改好供电 是不是应该能亮啊

网友:
看不懂啊,主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集显没?单用一半能亮不   看充电口在显卡侧,如果改好供电 是不是应该能亮啊

可以的。有 USB C (全功能接口带PD充电和DP显示)在CPU那一半。eDP接口也在。 所以PD供电和显示都可以。
如果那是最新雷电5接口,还能支持高达240W供电

网友: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见哈,,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第一反应,cpu供电和显卡供电,3年后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