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电脑 高温死机、蓝屏、自动重启 维修案例

楼主(2025-09-18):
前言
七彩虹的笔记本压不住温度似乎已经成了设计缺陷了,普遍存在高温的情况,引发的故障为各种莫名死机、蓝屏(代码不固定)自动重启等情况。今天我们来叙述一下这个故障的发生逻辑以及解决思路,供各位参考

故障排查过程
我尝试了很多办法尝试锁定故障源找到罪魁祸首,结果不太如意,所以只能提供一下线索供各位参考了

用AD64加压测试软件仅仅几分钟就可以看到CPU、GPU温度变得非常高。
这说明主要的发热元器件就是这里了。
我们尝试了清洁保养,涂抹19.4W导热系数的高性能硅脂效果依旧,说明问题并没有出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开始按照检测流程逐步排查。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这里温度特别高的故障多数是由于系统资源高占用、设置故障、温感故障、硅脂干涸活风道堵塞、相关供电电路元器件老化导致电流拉高、CPU、GPU芯片虚焊以及散热铜管故障(比如铜管内部冷却液干涸)
我们重做了系统并做了一整天的清洁保养,同时观测电路板并没有发现有复试或者烧毁的痕迹。结果依旧,由此可以排除系统、设置问题、硅脂干涸活风道堵塞的故障。
相关电路至少目测是没有问题的,由于他不是彻底损坏故而即便某个元器件老化了也不太好确定,故而暂时略过
散热铜管上没有漏液或者寝室痕迹,基本上可以排除他的故障。
找官方要了BIOS更新了一下主板信息,结果依旧,但是可以排除主板设置故障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CPU、GPU虚焊问题了,这个我也找了好几个业内大佬进行沟通,经过反复沟通后得出的结论为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因为七彩虹并没有用低温锡的习惯和先例,但是蓝天的主板设计普遍有缺陷是共识,所以结论是设计缺陷的概率大于虚焊的概率,又由于重新植球有芯片彻底损坏的风险。故而只能暂时放弃了这个操作方案。
解决方案
最后经过多种办法找到了一个凑合并具有可行性的方案。

进入七彩虹官网——选择iGameCenter下载,选择这个精简版下载即可,体积小,不占用后台。
按照完毕后,选择硬件监控——显卡,将频率降低然后点击锁头进行锁频。
然后选择右上角的配置中心将开机启动、最小化运行开启,然后点击下面的保存即可。
通过降低频率的方法来控制温度,从而减少报错的出现,这样做坏处是会牺牲一些性能,但是不用过于紧张,日常操作完全不受影响,除非你晚那些3A大作(其实只要你不是职业选手你也感受不出来啥),好处是温度会得到明显的提升。
最后还是要说一句,七彩虹的本子普遍存在这个问题,你用这个解决方案只是让你的机器可以尽可能正常使用延长寿命,属于凑合用,如果想彻底解决问题,如果在保就尽快联系厂家,如果不在保就凑合用到他彻底损坏在维修。

非是技术员技术不到家,是这种故障排查消耗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大,费用很高而且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即便预判性的给你植锡加焊了也无法验证是否彻底修好了,后续容易扯皮,这也是为啥很多大佬不乐意修这种机子的原因。

另外,这个机子尽量安装WIN11系统,否则容易出现驱动不适配等情况

好了,叨叨完毕,本期的维修案例就分析到这里了,感谢你的观看,再见!

网友:
这也确实是一个办法

网友A:
用下降压软件试下。可能有惊喜。

网友B:
换相变片试一下,你这个硅脂一看就不正经,不可能有19.4导热系数,看流动性这个硅脂顶多4导热系数,价格不超过20/30g,国内的所谓高性能硅脂水分很大的

网友C:
不得已的招数,没办法,维修的话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解决问题

网友D:
治标不治本吧,看下CPU供电 VSEN

网友E:
mp供电芯片是它了没错

网友:
3050,86度墙基本上都是这样,或者用下压式散热器将温度打低试下

网友F:
我觉得可以把显卡供电的mpxxxx全换成新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相变片试一下,你这个硅脂一看就不正经,不可能有19.4导热系数,看流动性这个硅脂顶多4导热系数,价格不 ...

是啊,信越7921也才标6.0。

网友:
一个4060不可能压不住,要么散热贴合有问题要么硅脂太辣或者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相变片试一下,你这个硅脂一看就不正经,不可能有19.4导热系数,看流动性这个硅脂顶多4导热系数,价格不 ...

。。你的关注点不对呀小老弟。。咱就说即便我这个硅脂不正经,难道我找的那么多同行他们的硅脂就没一个正经的么。。问题明显没在这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下降压软件试下。可能有惊喜。

- -那我用的这个软件算啥? 这不就是降压软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可以把显卡供电的mpxxxx全换成新的试试

- -还是那句话,你分析的可能是对的,就是不好验证 后续容易扯皮,主要还是他这个故障不固定,即便你不修有时候用个一天半天他也不出事,你无法验证你是否彻底修好了,来回返工容易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E:
mp供电芯片是它了没错

- -要不你给上个图,或者来个教程学习一下。。我感觉你这个说法或许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治标不治本吧,看下CPU供电 VSEN

他能正常用,测量参数就没啥意义,因为参数如果不正确他也不可能正常运行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得已的招数,没办法,维修的话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解决问题

谁说不是,找了四五个维修大佬轮番上阵了10来天也没确定下来具体故障点。。只能让他先这么凑合了

网友:
三线是这样的,上次买个个某达,上八代至强一跑分就100度,最后还是设置负压,关闭睿频才能降温,真怕cpu供电烧了,说是6相供电,实际上是4+2,还不如人家的3+2

网友:
12代集成pch的cpu 也挺爱坏的

网友G:
哥们,七彩虹全系都这样?,还是某些七彩虹的型号是这样啊, 我也经常修七彩虹的笔记本,你修的什么型号说一下, 我遇到了也参考一下。

网友:
七彩虹 用的蓝天,  神州,机械革命,雷神,机械师  什么的   很多也是蓝天 磨具。。。。。。。。。只需要显卡降频吗。 cpu呢  、

网友:
是啊,信越7921也才标6.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七彩虹全系都这样?,还是某些七彩虹的型号是这样啊, 我也经常修七彩虹的笔记本,你修的什么型号说 ...

蓝天板子的好像都这毛病,我这个本子是P16 23的,但是这个工具似乎是全系列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相变片试一下,你这个硅脂一看就不正经,不可能有19.4导热系数,看流动性这个硅脂顶多4导热系数,价格不 ...

对头,硅脂好像超不过8

网友:
床上功夫no.1

网友:
来学习一下大佬的维修思路。

网友H:
相变和硅脂哪个导热好?硅脂换了相变后会不会影响散热片下其他元件的贴合度,又引起新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相变和硅脂哪个导热好?硅脂换了相变后会不会影响散热片下其他元件的贴合度,又引起新的故障?

不要被网上洗脑。。变相片只适用于南桥、IO这一类发热量不大的芯片,CPU、GPU这里高发热量的还是要用硅脂才行。。不要给我扯数据啥的,你那个数据没有我的维修经验靠谱~~

网友I:
我碰到两台了,都没解决,还是核心问题大概率

网友:
一般u的可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碰到两台了,都没解决,还是核心问题大概率

嗯,我是这么感觉的,问题是人家现在没彻底坏,你即便预判性的修复了也不好确实是否彻底修好了,而且东核心有损坏风险,多少客人接受不了

网友:
蓝天的板子上BGA还特容易变形,有几款联想的板子,CPU容易坏,一上BGA台,板子马上变形,换CPU麻烦得要死。

网友:
可以 降频试试

网友(2025-11-03):
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CPU坏了,天选3上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高温烫死了,CPU局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