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主板CPU座子,BGA焊台焊不动

楼主(2025-09-18):
10代以上的主板,特别是质量好的那种,全板都有散热片的,根本就焊不动,把所有的散热片取下来,红外开到了250度,下风嘴300 上风嘴也是300,座子纹丝不动,取不下来,板子散热太好了

我用这种三温区的焊台,我也承认这种焊台是便宜了点,问题是焊接笔记本CPU都没问题,B85系列没有散热器的主板也随便焊接,就是10代以后的主板,特别是高端的带有散热片的,更换CPU座子非常难,搞不动,大家有啥好的办法,助焊剂都放了一吨了,也预热了,没用啊

网友A:
如果原座不要的话你就在cpu接触点放一些138的锡去焊,加大受热面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座不要的话你就在cpu接触点放一些138的锡去焊,加大受热面积。

问题是,换了新座子,也焊不上去

网友:
bga老了嘛,我的可以啊,温度高点,设置到265-285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换了新座子,也焊不上去

你这个架太高了主板跟红外砖距离远了,红外250应该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架太高了主板跟红外砖距离远了,红外250应该不够,

谢谢,下次调300度

网友C:
看图好像铁底坐还没有卸呢吧,那能焊得下来嘛。

网友:
加热时间久一些行不行

网友:
300的话胶料件不会熔化吗?

网友D:
可以买专用的网刷一层焊锡膏锡浆,工厂大部分返修都是这么干的,所以绝对规范。做无铅cpu都可以这样子做,还有温度的话预热温度往高一点,注意温度不能太高时间过长板子应该曲

网友:
主要是变形座子焊不平,am4我换报废十几张了,血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换了新座子,也焊不上去

  换新座子5个  成功1个   太难焊了  没焊好的都是下面有点空焊,  无铅太难了,  有铅座子还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好像铁底坐还没有卸呢吧,那能焊得下来嘛。

我没弱智到这个地步

网友:
到两百四一直保持,久一点,我用迅维和卓茂焊台都拆下来过,嘴一定要适配

网友:
这个有啥难的,AMD的SP4座子比这大得多,红外300底部320上部320,拆的话上部350都没问题,主要板子预热时间要长,温度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专用的网刷一层焊锡膏锡浆,工厂大部分返修都是这么干的,所以绝对规范。做无铅cpu都可以这样子做, ...

特地在原来主板焊盘那里上了183度的中温锡代替原来高温锡,也是焊不动

网友:
测一下温,应该温度不对

网友:
扒光了再来

网友:
靠近座子边的电容也要取

网友:
整板加热温度不够,只是局部加热的话热量很快就会散失掉的。

网友:
这是安徽做的BGA吧 你问问卖家如何搞

网友:
300应该还是温度不够,我平时都调到350才行。

网友:
10代的板才多少钱?换个座能收多少钱,有必要搞?

网友(点评):
这话说的,好像你很有钱.

网友:
校准一下温度,买两测温仪同时测板子的上下温度,找到误差重新设置温区。

网友:
温度曲线调高点,干之前烘烤吧。这是1200脚位座子吧,1700的更难干这个我有话语权毕竟干十几年了。

网友:
没拆过,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用试了,换上新的  内圈也焊不上  还是BGA不给力

网友:
我更惨, 6个am4,一个没成功,基本上都是主板变形塌陷,内部焊接不上。有2个尝试下部分支撑,然后就鼓包了。。。废了。有1个用镊子压一下,试了几次后测试内存连接上了,又发现CPU核心供电短路(不能压)。要崩溃了。看BGA视频都是能qq弹弹的可以波动归位,我的可以拨动,但是完全没有韧性回弹。老设备有问题还是怎么的。。。崩溃中

网友:
牛 。这个还没换过,学习下

网友E:
铁架子要拆掉,下风口离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铁架子要拆掉,下风口离远一点

散热也要全部扒光的,不然散热了,温度就达不到

网友F:
这个还不简单啊,锡纸环绕贴好,480度直接风枪加热底座融化它,然后上低温锡再拖平,新底座也换低温锡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不简单啊,锡纸环绕贴好,480度直接风枪加热底座融化它,然后上低温锡再拖平,新底座也换低温锡就搞 ...

你这个操作还得要买底座的钢网,本来台板不值钱,这么一折腾,简直白干

网友:
这个座子还真不好干,温度提上来了,我在焊接座子的时候,没把旁边的电解电容取下来,搞得CPU那端直接短路,把电解电容拔掉后才恢复正常

网友:
不可能吧,CPU座子哪来的散热?是不是上风嘴温度不够吧

网友:
CPU座子虚焊,我有办法

网友:
换BGA返修台

网友:
温区太小了   预热不够

网友:
上面的散热片,你都不拆?你开玩笑呢?

网友:
厉害得很厉害得很厉害得很

网友:
我用雷博焊台,280-300度保持按下,座动了,结束,卸过了,【CPU铁座要卸下来】

网友:
找个废板子,预热温度加到300试试,热流失快

网友:
我的以迅维也是干不动

网友:
咱俩的BGA一样

网友:
还没你的好,我第三温区是红外的,我笫三温区都调到360了,实测主板下面还没到200

网友(2025-11-22):
我用迅维360可以做好这个

网友:
问题已经攻克。现在换座子成功率在95%以上

网友:
把板子上的散热片都拆了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