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N5Z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5-09-18):
GK5CN5Z 不出CPU供电,VCCSA 有 U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满足VDD 分压的1.2V也有 EN开启也有,南桥 BIOS都干过,有人知道吗U芯片是MP2949A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重新拆焊mp2949a
关于MP2949A的CPU供电工作流程-迅维网-维修论坛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91303-1-1.html
或者重新拆焊MP2949A

网友:
如果是上电到0.4左右掉电 有时候要按很多次才能触发 触发掉电无cpu供电 那我告诉你 你买的南桥有问题 这个症状这个版型就是买南桥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