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A/USB3.1 代码76疑问,R5E 不触发

楼主(2025-09-18):
如图,已经更换过南桥,可以触发,卡代码76,CPULED灯亮,板载BIOS更新功能无法使用(闪5秒就卡了,看了下说明说就是写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原因未知。),用编程器更新BIOS(需要删除官网下载的bios前面一些内容,不然直接刷如是没用的)也一样。南桥两个1.05的电压都有,CPU供电也有,但是有一组(图里面左边第3个)的波形只有240KHZ左右(热成像看发热要比其他几组大一些),其他几组都是300KHZ左右,跟换MOS和背面的协控一样的,测周围电阻阻值和其他几组一样的,查不出什么原因。
在论坛搜了下,也有卡76的,有的是刷BIOS之后能开一次,重启就又卡,有的说要刷EC的biso或者TPU芯片的BISO,昨晚我也把两个biso(在IC芯片的旁边单独的八脚biso,EC的是64k,TPU的只有8K还是多少忘了)拷贝下来了,但是没有同款主板,无法验证这两个程序是否正常。
请问有知道维修思路的老铁吗?我是业余的,自己网上学来搞着玩的。
还有一个R5E,不触发,强启代码00,更换南桥无效。现在是强启没有南桥主供电(二极管阻值0.111V正常),ME供电正常。热成像显示KEYBOT芯片发热严重待机70多度,但是没有同款芯片更换,淘宝上80一颗,没有买来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希望大佬们提供下思路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4912-1-1.htmlZ87-PLUS,代码76,刷EC正常跑码,自动升级BIOS后掉电重启继续卡76

网友A:
加油老铁.这是你最难和最关键的时候。

网友:
已经修好了,看来还是示波器管用,就是核心供电的问题,换了这个ASP1257就欢快的跑马了  现在开始研究R5E了

网友: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USB BIOS flash功能还是不能用  只能用编程器刷  不过这个BIOS是拔插式的  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老铁.这是你最难和最关键的时候。

已经修好了,看来还是示波器管用,就是核心供电的问题,换了这个ASP1257就欢快的跑马了  现在开始研究R5E了

网友:
传两个稀有的EC和TPU备份BIOS 用得着的下  希望有人能帮我解决R5E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EC的BISO

X99AUSB3.1-NUVOTON-BIOS备份

网友B:
带程序的芯片确实麻烦,程序一坏掉,整个系统就瘫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程序的芯片确实麻烦,程序一坏掉,整个系统就瘫痪。

不是程序的问题  CPU电源芯片

网友:
查2个信号就知道那里问题了

网友C:
华硕X99第一次看到   这主板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X99第一次看到   这主板值钱

300左右  不咋值钱

网友D:
带程序的芯片确实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程序的芯片确实麻烦,

已经修好了    CPU供电控制芯片问题  换了一个就OK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第3路波形异常,发热严重,但是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