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重做显卡问题。

楼主(2025-09-18):
版号NM-D562,3060显卡,来时花屏。显卡和显存全套重做。
但开机1.8V,显卡核心电压,显存电压,0.95V电压都有,CPU一旦发出复位电压,前面说的四个就掉。
不上内存,CPU不复位的话,以上四个电压就都有,不会掉。只要上内存,CPU复位一出,就全掉。但CPU电压不会掉。
以为没做好,全部拆下来重做。还是一样。
1.8V对地阻值100多。显存对地20多。0.95V对地阻值4。和好板对比一样阻值。
后来又发现不上内存,测显卡核心电压,只有3相有波。
这个机器已经修了4天了。还是完全没头绪。
可以肯定来时花屏。只动了显卡和显存,不会重做一下就把显卡或者显存坏了吧。

网友A:
如果是我, 可能会先做CPU   显卡显存 暂不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 可能会先做CPU   显卡显存 暂不动它

来的时候花屏,按住显卡就OK,肯定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B: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只有显卡和显存供电没有。其他供电完全正常。

网友:
按住也可能是CPU

网友:
拯救者的桥都难做,或许是吹坏了

网友:
可能加热导致CPU也虚了

网友C:
显存的阻值偏低,这个机器先把主板的BIOS 的显卡模式切换成核显,如果是独立显卡有问题会出现风扇狂转后关机,如果不能点亮就考虑CPU 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的阻值偏低,这个机器先把主板的BIOS 的显卡模式切换成核显,如果是独立显卡有问题会出现风扇狂转后关 ...

显存阻值是正常的,我有张好板,

网友:
应该与CPU有关了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确定不是cpu问题,我的还在查  cpu发出复位1.8 显卡核心显存供电全部掉   拿过来也是花屏 确定核心问题重植核心后就这样了  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确定不是cpu问题,我的还在查  cpu发出复位1.8 显卡核心显存供电全部掉   拿过来也是 ...

老哥,你的搞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只有显卡和显存供电没有。其他供电完全正常。

老哥。你的机器搞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 可能会先做CPU   显卡显存 暂不动它

沙人猪心阿你,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先做cpu,显卡显存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