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蓝宝石R7 250X 之前修好用了一段时间现又出问题,头痛

楼主(2025-09-19):
蓝宝石R7 250X 之前修好用了一段时间现又出问题,头痛哈,表现为不进系统能显示,一进系统就风扇狂转黑屏不显示了,各大电压都正常,GS7103也换新了的,但黑屏时输出跌至0.8V不是1.8V,请大神分析分析是什么问题啊啊啊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拆掉这个,通病。
1.8V开启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拆掉这个,通病。
1.8V开启被拉低

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拆掉这个,通病。
1.8V开启被拉低

果然,谢谢坛友

网友(2025-11-05):
引用 网友B:
果然,谢谢坛友

现在又出现白屏,真是爱你不容易哈

网友:
估计寿命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