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探讨台式机维修价值

楼主(2025-09-19):
现在一般中低端的台式机主板很便宜,因此很多客户都选择了换板,个人觉得台式机只有显卡有维修价值

网友:
现在都去修笔记本,手机去了吧。

网友:
台式机主板是大量的就可以搞,如果是个人的要看好不好修,不好修让他换板。

网友:
没错,主要是耽误功夫,有这时间修些高价值的配件多好。

网友:
不修台机板。这东西二手价格很贱,时间精力不划算。

网友:
有些人连PDF都看不明白,还嫌弃这嫌弃那,想赚大钱,只能把自己脸打得大大的,让人看起很很有面子,真正的维修技术那是万仗高楼平地起,一点一点积累,各种板型,时序,图纸,芯片,思路,经验总结出来的,那种叫的凶的,有几个高手,真正的高手都是不说话的,你不修的板子,人家表一量,电一通就能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