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1 YOGA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5-09-19):
很久没有学维修了,最近生意不好,芯片维修的同行也不做了,以后只能靠自己了。所以准备重新学习。从海鲜市场淘了2台坏电脑试试。
这台联想Thinkpad s1 YOGA笔记本主板板号ZIPS1  LA-A341P。到手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没有明显短路,只是电源接口处的板子折断了,拍产品的时候没看到,大意了。海鲜市场套路多呀。不知道断的地方有些什么零件,那就再发一块同样的坏板吧。

第二块坏板到了后,发现断的地方只有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在其他料板上找了两个接上,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9A。

公共点PL301有19.8V。PL402有5V待机供电。PL401有3.3V待机供电。PL302有1~5V的电压跳变。其他大电感无电压。
PU301和PQ313、PQ314都换过了,还是一样跳变。

先看下开机时序图吧

待机电压有了,从按开关开始吧。
开关在硬盘小板上。按下开关后,EC的114脚可以收到高低高的跳变信号。106脚PBTN_OUT#为0V,在按下开关的瞬间跳变为3.3V后马上回到0V 。

接下来我测了待机情况下EC的以下脚位:
67脚 +EC_AVCC  3.25V ;
9、22、、、脚的 +3VALW_EC  3.269V;
37脚EC_RST#3.18V;
122脚XCLKI  0.202V
123脚XCLKO  1.5~3.2来回跳变;
92脚PCH_APWROK     0V;
95脚SYSON   0V;
121脚SYS_PWROK   0V;
100脚EC_RSMRST#   0V;
107脚 EN_5V   3.2V;
110脚 ACIN   3.2V;
112脚 EN_3V    3.2V;
116脚  SUSP#    0V。
因为缺乏PM_SLP_A#和SUSP#开启信号,所以没有+1.05VMP、+5VS、+3VS、+1.05VS、+1.5VSP,这些电压都出不来。
有哪位大师帮忙看看,再从哪里下手?

网友A:
123脚XCLKO  1.5~3.2来回跳变;AC_PRESENT时序的开头都不正常,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是高电平,不是跳变电压

网友:
RSMRST没出,后续电压没有,BIOS或者EC坏了吧。这个板子我搜了下图纸,EC自带程序的,先查下供电,复位,晶振没问题就换个EC芯片试试。看船长视频说的EC待机条件:3.3v供电,晶振,复位,ACIN,SPI总线读取BIOS(自带程序不用管),LID#,PWRBTN#,S5_ON(图纸里应该是EN3V/5V),RSMRST#,学习没多久,也不确定,参考下就行。

网友:
这真是维修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3脚XCLKO  1.5~3.2来回跳变;AC_PRESENT时序的开头都不正常,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是高电平,不是 ...

拆掉电阻,CPU一端是稳定3.2V,EC这端电压还是跳变,把料板上的这个引脚不跳变的EC换上去,依然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电阻,CPU一端是稳定3.2V,EC这端电压还是跳变,把料板上的这个引脚不跳变的EC换上去,依然跳变。
...

看你也是迅维学员,
这是信号就是EC检测到有效的适配器信号后发出给南桥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你打下值看一下什么情况,有没有断线,从目前你描述的来看,EC并没有有效的检测到适配器。
你EC有问题或程序不对,板层有无漏电,打值、打值、打值

网友:
看你也是迅维学员,
这个信号就是EC检测到有效的适配器信号后发出给南桥的适配器检测信号,
你打下值看一下什么情况,有没有断线,从目前你描述的来看,EC并没有有效的检测到适配器。
你EC有问题或程序不对,板层有无漏电,打值、打值、打值

网友:
100脚EC_RSMRST#   0V
这个待机电源好信号也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