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30笔记本主板维修常见故障简述:

楼主(2025-09-19):
ThinkPad X230笔记本主板维修常见故障简述:

主要芯片型号如下:
CPU芯片U1型号i5-3320【SR0MY】
南桥PCH芯片U14型号QM77【SLJ8A】
IO芯片EC触发U36型号【MEC1619】
BIOS芯片SPI1容量8MB芯片【南桥PCH芯片存储参数】
BIOS芯片SPI2容量4MB芯片【开机触发】

电感L26:  VCC5M_OUT=5.0VDC;
电感L27:  VCC3M=3.3VDC;
电感L32:  VCC1R5A=1.5VDC【内存颗粒供电】;
电感L30:  VCC1R05B_VTT=1.05VDC【内存VTT驱动供电】;
电感L31:  VCC1R05AMT=VCC1R05AMT_PCH=1.05VDC【南桥PCH芯片供电】;
电感L33:  VCC1R8B=1.8VDC【CPU芯片总线驱动供电】;
电感L34:  VCCSA=0.9VDC【CPU芯片辅助供电】;
电感L28:  VCCCPUCORE=1.1VDC【CPU芯片内核供电】;
电感L29:  VCCGFXCORE_I=0.9VDC【插入内存后自检CPU核显开始供电】;

常见故障:

1-测量电感L25短路,  DVCC5M_OUT短路,发现是C1085电容【SC10U6D3V3MX-L-GP】短路造成;

2-测量电感L31短路,VCC1R05AMT 短路,直连VCC1R05AMT_PCH 短路,发现是C261电容【SC22U6D3V5MX-2GP】短路造成;

网友:
主要芯片型号如下:
南桥芯片U14型号QM77[SLJ8A]

SR0MY (Intel Core i5 Mobile i5-3320M).txt

SR0N0(Intel Core i5 Mobile i5-3210M).txt

662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10 分, 下载 1 次

ThinkPad X230-dasher2-112321 schematics.pdf

ThinkPad X230-dasher2-112321点位图.bdv

ThinkPad X230点位图 11777-1.bdv

ThinkPad X230点位图 11980-1.bdv

ThinkPad X240.tvw

ThinkPad X240-dasher schematics.pdf

ThinkPad X280.tvw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这是经验之作,

网友:
thinkpad X230笔记本电脑主板时序分析简述:

1-90W电源适配器输出20V电压,经过CN22连接器,F16保险丝,

2-U39【TB62D515FG】芯片94PIN引脚发出M1_ON使能控制信号,通过R710开启5V使能信号,通过R712开启3.3V使能信号,分别送到电源管理芯片U46【TPS51220ARSNR】的4PIN引脚和21PIN引脚;

网友:
这个电容是容易失效。

网友:

主要芯片型号如下:
CPU芯片U1型号i5-3320【SR0MY】
南桥PCH芯片U14型号QM77【SLJ8A】
IO芯片EC触发U36型号【MEC1619】
电源管理芯片U39型号【TB62D515FG】
BIOS芯片SPI1容量8MB芯片【南桥PCH芯片存储参数】
BIOS芯片SPI2容量4MB芯片【开机触发】

电感L26:  VCC5M_OUT=5.0VDC;
电感L27:  VCC3M=3.3VDC;
电感L32:  VCC1R5A=1.5VDC【内存颗粒供电】;
电感L30:  VCC1R05B_VTT=1.05VDC【内存VTT驱动供电】;
电感L31:  VCC1R05AMT=VCC1R05AMT_PCH=1.05VDC【南桥PCH芯片供电】;
电感L33:  VCC1R8B=1.8VDC【CPU芯片总线驱动供电】;
电感L34:  VCCSA=0.9VDC【CPU芯片辅助供电】;
电感L28:  VCCCPUCORE=1.1VDC【CPU芯片内核供电】;
电感L29:  VCCGFXCORE_I=0.9VDC【插入内存后自检CPU核显开始供电】;

常见故障:

1-测量电感L25短路,  DVCC5M_OUT短路,发现是C1085电容【SC10U6D3V3MX-L】短路造成;

2-测量电感L31短路,VCC1R05AMT 短路,直连VCC1R05AMT_PCH 短路,发现是C261电容【SC22U6D3V5MX】短路造成;

3-测量VINT20无电压,VREGIN20=20VDC, R1518【20欧】和R1519【20欧】无阻值熔断,发现是C1035电容【SC2D2U25V5KX】短路造成;

网友:
常见故障:

1-测量电感L25短路,  DVCC5M_OUT短路,发现是C1085电容【SC10U6D3V3MX-L】短路造成;

2-测量电感L31短路,VCC1R05AMT 短路,直连VCC1R05AMT_PCH 短路,发现是C261电容【SC22U6D3V5MX】短路造成;

3-测量VINT20无电压,VREGIN20=20VDC, R1518【20欧】和R1519【20欧】无阻值熔断,发现是C1035电容【SC2D2U25V5KX】短路造成;

4-通断测量R628对地GND短路【VINT20短路】, 发现靠近电池充电U45芯片的C1048电容【SC10U25V5KX】短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