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250MH 改 BIOS 可以不动主板信息吗

楼主(2025-09-19):
联想IB250MH 主板绑定的有注册软件 刷其他BIOS 肯定软件用不了
主板目前不过内存 。一起有一样主板刷了下载BIOS  软件不能用了

网友:
改动BIOS,可能就不行,一般软件是邦定的机器号,,机器号与原BIOS有关,,

网友:
不过内存,为啥要刷bios?

网友A:
不过内存,先检查内存电源时钟复位,再扫描检查数据线地址线,最后才考虑spd ,没有人一上来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先检查内存电源时钟复位,再扫描检查数据线地址线,最后才考虑spd ,没有人一上来就刷bios。

测试过的    刷了BIOS 就可以亮机

网友:
这软件还绑定bios......

网友:
品牌机的歪门邪道还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