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G27q-20通电无反应

楼主(2025-09-19):
加电无任何反应,黑屏,指示灯也不亮,测了下,无输入电压。业余的,请高手支招。

网友:
保险测了,是好的

网友:
是否可以按线序给逻辑板上的3根线19V电压就行了?这个板子好像没有控制线接出

网友:
看不出有元件损坏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PWM电源芯片问题

网友A:
通电先测量大电容电压300V有吗?在测U901芯片供电有吗?电源次级量下输出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先测量大电容电压300V有吗?在测U901芯片供电有吗?电源次级量下输出二极管是否击穿。

有311V电压,19V输出电压也是正常的。不知道啥原因了,应该不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模组型号和玻璃型号分别是啥,麻烦照一下

网友B:
是这样的呢,有收的朋友么?有原包装

网友(2025-11-01):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呢,有收的朋友么?有原包装

你打算多少钱出啊

网友:
已出                      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