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30笔记本电脑主板时序分析简述

楼主(2025-09-20):
ThinkPad X230笔记本电脑主板时序分析简述:

1-65W电源适配器输出20VDC电压,经过CN22连接器,F16保险丝,R626转换成VINT20=20VDC;

2-开机触发由电源管理芯片U39芯片产生待机电压VCC3SW=3.3VDC和VCC5M=5.0VDC;

3-电源管理芯片U39芯片94PIN引脚发出M1_ON使能控制信号,通过R710开启5V使能信号,通过R712开启3.3V使能信号,分别送到电源管理芯片U46的4PIN引脚和21PIN引脚;

网友:
够老的!这主板10多20年了

网友:
ThinkPad X230笔记本电脑主板时序分析简述:

1-65W电源适配器输出20VDC电压,插入连接器CN22,经过F16保险丝,三极管Q55控制P型MOS管Q51,N型MOS管Q52产生VINT20=20VDC;

2-开机触发由电源管理芯片U39【型号TB62D515FG】产生待机电压:PIN103引脚产生VCC3SW=3.3VDC,PIN54引脚产生VDD15=15.0VDC和三个肖特基二极管串联降压产生VCC5M=5.0VDC,51PIN引脚发出 VCC5B_DRV控制信号产生VCC5B=5.0VDC,PIN66引脚产生升压VCPIN25=25VDC;

3-电源管理芯片U39芯片94PIN引脚发出M1_ON使能控制信号,通过R710开启5V使能信号,通过R712开启3.3V使能信号,分别送到PWM电压控制芯片U46的4PIN引脚和21PIN引脚,分别产生 VCC5M_OUT=5.0VDC和VCC3M=3.3VDC;

网友:
ThinkPad X230主板关键元器件

C534692_场效应管(MOSFET)_BSZ0909NS_规格书_WJ1715750.PDF

C727501_场效应管(MOSFET)_SIS406DN-T1-GE3_规格书_WJ293132.PDF

Lenovo ThinkPad X270 LCFC WolVerine4 NM-B061 Rev 0.3 Schematic (1).pdf

ThinkPad X230-dasher2-112321 Boardview点位图.bdv

ThinkPad X230-dasher2-112321 Schematics电路图.pdf

ThinkPad X230点位图 11777-1.bdv

ThinkPad X230点位图 11980-1.bdv

ThinkPad X240.tvw

ThinkPad X240-dasher schematics.pdf

ThinkPad X280.tvw

ThinkPad X390 Schematics.pdf

ThinkPad X395 NM-C181Schematics.pdf

ThinkPad X395NM-C181.cad

场效应管(MOSFET)_SI7121DN-T1-GE3_规格书_WJ77141.PDF

网友:
ThinkPad X230笔记本电脑主板时序分析简述:

1-65W电源适配器输出20VDC电压,插入连接器CN22,经过F16保险丝变成DCIN_PWR20_F,经过F20保险丝变成VREGIN20直接送到电源管理芯片U39【型号TB62D515FG】PIN99引脚供电;

2-开机触发待机电压3.3VDC和5VDC由U39芯片产生,三极管Q55控制P型MOS管Q51,N型MOS管Q52产生VINT20=20VDC,PIN103引脚产生VCC3SW=3.3VDC,PIN54引脚产生VDD15=15.0VDC和三个肖特基二极管串联降压产生VCC5M=5.0VDC,51PIN引脚发出 VCC5B_DRV控制信号产生VCC5B=5.0VDC,PIN66引脚产生升压VCPIN25=25VDC;

3-电源管理芯片U39芯片PIN94引脚发出M1_ON使能控制信号,通过R710开启5V使能信号,通过R712开启3.3V使能信号,分别送到PWM电压控制芯片U46的PIN4引脚和PIN21引脚,分别产生 VCC5M_OUT=5.0VDC和VCC3M=3.3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