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 14ITL 2021,版号K321P,开机掉电,进系统自动休眠,暗屏多故障解决

楼主(2025-09-20):
接到同行发来的一台小新14 2021款,版号LA-K321P,故障描述是开机进系统掉电,怀疑CPU虚焊或损坏

收到机器,断开电池,上电测试,故障确实如同行所描述,单适配器,单电池,适配器+电池均是开机掉电

此机器有进系统掉电的通病,PQS12击穿,一般更换掉,或者PQS1,PQS12直连,稳妥的话连带TPS65994AD一起更换掉即可(根本原因就是升压芯片问题导致MOS管G极不饱和导通)

万用表测量PQS12的D/S极,数值正常,更换QS1,PQS12,故障依旧,用诱骗器接PQS12的S极,另外一根线接地,上电测试,电压能维持住不再掉,果断更换65994AD,准备收钱加鸡腿

装好再次上电,发现虽然电压不再掉,但屏幕到进桌面的那一刻会黑掉,大小写灯有反应,开机键闪黄色灯进睡眠,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怀疑LID_SW信号出现问题,测电压3.3V并没有被拉低,断开开机小板,故障依旧,此时陷入头脑风暴,到嘴的鸡腿就这么跑了,那是不可能的,说什么也要舔上一口,回想之前的案例库,曾经有台华为进水机器也是差不多的故障,不定时自动进睡眠,最后故障原因是键盘导致,断开除屏之外的所有外配,裸板上电,结果当然是,进系统依旧黑屏

但注意到一个不同的地方,此时的开机指示灯是白色常量亮状态,并非之前的黄色进睡眠,再灯光下仔细观察屏幕,发现显示正常,背光没有,测屏背光供电12.5正常,屏开启3.3V也正常,按理说开机显示,背光正常,不应该是屏出问题,尝试更换屏幕,故障依旧

想着要不做几个俯卧撑找找灵感,但又觉得这种人间噩梦不能再次上演,遂整理思路,盯着图纸,目光逐渐落在屏接口INVPWM 这个信号上

这是一个背光调节信号,因为之前没接键盘,而且这个信号在屏接口附近是过孔,不太好测,起初没关注,用11号刀片刮开过孔。万用表测量,对地值正常,上电,开始3.3V电压正常,但进入系统的那一刻,电压掉到0,找到故障点,INVPWM信号是平接口与CPU直连的,中间并无元器件,断开线路。在屏供电+LCDVDD_CONN上取3.3V与屏接口6脚相连,再次开机测试,进系统显示,背光均正常,烤鸡温度也正常,维修完毕

总结:

1.此机多种故障,上电掉电为TYPEC电路工作不稳导致,更换PQS1,PQS12,TPS65994AD三套件解决

2.开机自动进睡眠,由键盘故障导致,具体什么原因,拉低哪个信号没有追查,但LID_SW#一直为高,平时修机,排除外配很重要

3.开机进系统暗屏,由INVPWM背光调节信号电压异常导致,修暗屏故障,除背光供电,屏开启,屏供电外。调节信号也不能忽视,为什么开始正常,进系统被CPU拉低,不太清楚原因,PE下也是这样,所以排除掉系统设置问题

第一次发维修帖子,说的有些啰嗦,大家勿怪,主要是把自己的维修过程和走的弯路都说了一下,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也是这款机的通病了

网友:
学到了,提供了进系统掉电的一种思路,感谢

网友:
思路清,实践强,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