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3080能打驱动,识别不了BIOS版本

楼主(2025-09-20):
很奇怪的问题,驱动可以打上,识别不了BIOS进系统刷BIOS也刷不了,只有把芯片取下来刷,不过故障依旧
测显存也是报乱码,这是GPU问题吗?

网友:
测过了,全板供电正常,波形正常

网友:
什么鬼,发个帖子审核三天

网友A:
F通道显存低位报错

网友B:
B通道高位低位、F通道低位,先换了显存再说,不一定就是芯片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通道显存低位报错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B通道高位低位、F通道低位,先换了显存再说,不一定就是芯片问题了

谢谢,我试试

网友C:
B通道感觉挂了,不行刷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B通道感觉挂了,不行刷屏

B通道挂了会影响读取BIOS吗?驱动都能打得上真是怪

网友D:
已修好,此贴终结

怎么修好的,换了显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4:54

网友:
显存挂了,换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修好,此贴终结

什么问题?

网友E:
你重启启动就报错43了 明显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通道高位低位、F通道低位,先换了显存再说,不一定就是芯片问题了

怎么判断是高低显存报错,以图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重启启动就报错43了 明显显存问题

重启还是能打上驱动

网友:
如果加焊后故障依旧,查显存及供电电路

网友:
看不懂,玩学习一下

网友:
MV238FHB-N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