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23款的联想G5000,混合模式重启黑屏,独显直连不能调亮度

楼主(2025-09-20):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G5000,是7000系锐龙加4060的配置,客户反应的问题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我还想着这么快7000系的就虚焊了,拆开机用按压CPU的方式每次都能开机就报价重植了。(实际情况是这个电脑每次彻底断电都能开机,但是在系统里点了关机或者重启,再次开机之后亮完LOGO就会黑屏卡死)期间客户还要求重装系统,搞完了装完系统一切正常,但是打完驱动让客户去验证的时候,故障又出现了。
这次仔细检查了一下,他真实的故障现象就是关机或重启后黑屏,黑屏的时候电流也是在跳,但是明显偏低,在1.6,1.0,0.6A之间跳。要长按开关强制关机,再次开机的时候才会亮。
卡死的时候电流明显偏低,我去测整板电路,发现显卡核心供电正常0.8V,卡死的时候就只有0.6V,应该就是故障原因。
之后尝试刷BIOS,刷显卡BIOS,加焊显卡晶振都没效果。因为客户比较急用一直在催,也没再细察。
再之后我给他调了一下独显直连模式,故障莫名其妙的就好了,每次重启也正常,我还在想有没有什么隐患的时候,晚上客户又来消息了,说是屏幕亮度无法调节。
软件方面用了各种办法也不行,亮度条可以拖动,但是屏幕没变化,重装驱动也是不行。
现在想求教一下,各位前辈大师傅,过完LOGO是不是显卡切换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导致的黑屏卡死显卡核心电压降低呢,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跪求指点

网友:
这机就过保了吗,还没怎么修到过

网友:
考虑重值CPU

网友:
已经重植过CPU没有用,他每次开机都正常,就开机后点了重启就过LOGO黑屏,必须强制关机再开,显卡供电掉到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