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3不升压

楼主(2025-09-21):
版号NM-C891不升压我有点懵,公共点有9.2V,待机有3.3V,5V,1.05V。TPS65998CE升压芯片,7脚3.3和30脚1.8已经产生,BIOS 刷了一个能升压但是待机只有5V其他的没有,不充电不触发,放弃了不会修。不升压待机就正常,升压之后只有5V,EC没信心。太高深了,这钱还是让给大师吧。

网友:
你也是维修人员,TYPE-C接口都没有插正,

网友:
无法升压,输出3vldo, 需要更换TPS65998

网友:
换升压芯片啊

网友:
刷 升压 程序,小8脚

网友:
公共点9.2V 说明已经升压了,3V5V都除了为什么还说没升压?灯都亮了

网友:
雷电口正常不? 有的晶体一坨锡过去

网友:
感谢关照。换了65998依然是5V不升压,把论坛上所有的程序都下载刷了一遍,还真有一个能升压的,只是待机只有5V,3.3和1.05都没有,也不触发。只要是升压到20V就只有5V待机,只要是不升压,就5V3.3V1.05V全都有。配套刷别人上传的亮机BIOS也没有作用,反正怎么也不触发。放弃了,我真不擅长修升压电路的笔记本,我认为所有的C口供电的都是垃圾。

网友A:
另外一个口能正常升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口能正常升压吗

能,两个口一样的情况。

网友:
刷主BIOS有惊喜

网友:
学习了    这个c口不升压最麻烦

网友:
刷了好几个也没有惊喜,我也知道是BIOS不对,但是怎么也刷不对。

网友:
先换接口再说吧。接口都不插好修什么电路,还讲原理,本末倒置

网友:
我也打算买一个像你这样可以看升压的转接

网友:
学习了    这个c口不升压最麻烦是啊

网友:
X13不升压,我搞过一台 3天,才搞好,从此X13不升压的问题,目前
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C口用在笔记本上,就是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