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RX6750XT打不上驱动

楼主(2025-09-21):
测试整板供电电压OK但是核心供电上家维修过缺一项供电DMOS芯片,然后测波形缺2项供电加上缺DMOS芯片的哪一项刚好3项供电,然后核心供电芯片也 刷过程序芯片不确定换没有换过,该显卡供电芯片是IR35217供电方案是5*2+1*2=12项供电经过IR3599
驱动一分俩,然后跑显存测试快扫PASS但是默认的显存扫描程序卡死,然后显存通道信息显示OK没有报错的信息,然后继续跑工厂测试程序同样卡到PM供电模块项目这里,很有,然后补上缺失的哪一项供电(DMOS芯片是SIC649A)我这里用的NCP352155脚位功能一样的,然后测试波形就缺二项供电了,再跑工厂测试发现还是一样卡到PM项目
-AJ018.006A
然后怀疑是不是供电芯片的程序刷错再刷程序后,把驱动IC和最上面两项供电DMOS芯片换掉后发现通电测试发现全部波形OK,但是刚准备测试的时候发现最下面的那个代换的DMOS芯片有击穿了,只能把驱动IC与最下面DMOS芯片也换掉:
然后再测试波形OK,工厂测试程序也补卡PM项目了,看样子SIC649A不能用NCP302155代换的,所以这个打不上驱动的问题应该是缺供电相数和程序不对引起的,再进入Windows系统驱动可以打上的。

网友A:
击穿了核心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穿了核心没事?

核心供电可以承受得住,但是其它供电就不一定了!

网友:
这个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