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X5700XT樱瞳开机黑屏不显示

楼主(2025-09-21):
拆开显卡上电发现电流8P0.7A正常应该是3A左右,然后可以肯定的GFX肯定是没有供电的,结果测试发现除了SOC GFX供电没有其它供电全部OK,然后接IR35217的编程器发现SOC供电项显示电压过高过低的问题,看样子应该是供电不稳定导致的:
其它数据全部OK,然后开机抓取瞬间波形全部OK,后来又查了核心供电芯片的SOC的电压电流反馈电路没发现问题,直接先换掉核心供电芯片后发现电压全部OK电流也恢复正常3A左右,但是过十几分钟冷机就和之前一样显示L2 SOC项电压过高过低的问题,怀疑以为是换核心供电芯片的时候某一个元器件受到高温影响的时候又恢复正常的,于是继续加热PCB板子在有全部供电输出的状态下测试SOC波形发现对比GFX波形明显幅度宽很多而且波动很大这个应该就不正常的:
所以就把问题锁定在滤波电容上,因为电容容量变小就有可能导致供电波形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于是直接换电容发现问题解决,正常的波形应该如下图:
测试电容容量既然变成1.5MF了,正常应该是820UF的,说明是电容漏电损坏引起的问题!

网友A:
编程器还能看工作状态,大佬工具多就是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还能看工作状态,大佬工具多就是NB

对的很多问题通过编程器查看一目了然

网友:
这故障要我来 肯定修不好

网友:
换的16v电容吗

网友(2025-11-16):
16V是12V滤波电容吧!换掉的是2.5v的 820UF-1200uf的电容,SOC供电不需要16V耐压的电容其实2V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