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K051P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5-09-21):
机器版号:LA-K051P

故障:适配器升压后,无法充电开机。

      故障分析:此款机器用的TPS65994玻璃款的BGA芯片,5V烧或者静电短路会导致芯片损坏,故障率高,该芯片控制的mos管只是前段电压导通作用,更换芯片后即可解决故障,但返修率高。

      前置条件:芯片能通讯5v升压到20v,且有输出3Vldo供电的情况下(无法升压,输出3vldo 需要更换)

     维修方法:替换完该芯片,测到隔离管G极有25v,即可正常修复(返修率高)

     最优方法:替换完芯片后,把隔离管拆掉,直连保险到后端B+(此方法可在芯片坏的情况下仍能充电开机)

     返修方法:芯片在不能升压的情况下,需要换芯片,能升压可直连保险到B+

     无公共点方法:该机器升降压主控有个脚会连接到后端公共点用于检测公共点电压(16v),连接到0欧姆电阻(预设不         装,容易忽略,可以直连到公共点后端即可)

下面是维修示意图

网友:
这款机型的通病

网友:
直连,客户C口接个硬盘,扩展个显示器,烧了算谁的,不是没有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
65994这个就是爱坏

网友A:
把C口跳过隔离直连的都是瞎胡闹,笔记本貌似修好了,用户一插外接的typec低压设备瞬间全部报销,到时在找到你索赔,估计头都大了。

网友:
你要是单口直连还无所谓    你这2个直接   不是坑客户就是坑你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口跳过隔离直连的都是瞎胡闹,笔记本貌似修好了,用户一插外接的typec低压设备瞬间全部报销,到时在找到 ...

确实,楼主还是欠考虑了。

网友:
这也敢发出来?

网友:
等着出问题客户打上门去

网友:
双路直连烧外设。 双路直连烧外设。
双路直连烧外设。 双路直连烧外设。
双路直连烧外设。 双路直连烧外设。

网友:
纯属瞎胡闹,这种基本都要改诱骗器或者打孔换适配器即可解决所有后续隐患!

网友:
这机器还没搞过

网友:
感谢您分享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口跳过隔离直连的都是瞎胡闹,笔记本貌似修好了,用户一插外接的typec低压设备瞬间全部报销,到时在找到 ...

那到不至于,lz肯定说是客户外接的时候没插好,或者是外接设备有问题反而烧了电脑,反正客户也不懂。

网友:
你真是个大聪明

网友:
这样改,等着烧外设,然后被投诉,纠纷

网友:
确实,楼主还是欠考虑了。

网友:
事先说明白,与客户

网友:
外设一接   一烧一个不吱声

网友:
jump_43*118

网友:
这种修好会烧东西

网友:
哈哈哈哈哈学到啦

网友:
这样是可以用了 但是接外设不行  老老实实换芯片吧 这个芯片也贵 10几块钱

网友:
学习了,这也行

网友:
这款机型的通病,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