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590 闪两橙七白

楼主(2025-09-21):
戴尔G3 3590 版号:18839-1 闪两橙七白,刚开始换屏能亮几次,后来不知怎么又不行了。桥也换了,一样,外接也不行,显卡加焊过也不行,没招了,请教各位大佬有谁遇到过这情况,谢谢了

网友A:
换过屏线吗,这个屏线爱坏啊

网友B:
没有检测数据不好分析,如果故障不确定性可考虑重植U

网友C:
LED 模式 2 个琥珀色,7 个白色表示 LCD 故障。这个诊断代码在多个戴尔笔记本电脑系列(Inspiron、Latitude、XPS 等)中都很常见。它通常指向:

A defective LCD panel
有缺陷的 LCD 面板
A loose or damaged LCD (eDP) cable
松动或损坏的 LCD(eDP)线缆
In rare cases, a system board display circuit issue
在罕见情况下,系统主板显示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 模式 2 个琥珀色,7 个白色表示 LCD 故障。这个诊断代码在多个戴尔笔记本电脑系列(Inspiron、Latitude、XPS 等)中都很常见。它通常指向:

A defective LCD panel
有缺陷的 LCD 面板
A loose or damaged LCD (eDP) cable
松动或损坏的 LCD(eDP)线缆
In rare cases, a system board display circuit issue
在罕见情况下,系统主板显示电路问题

屏排线27根线到屏测了都通的,edp屏检测线路也查了也没问题,edp现在无3V,之前换屏时都有3V的但问题一样。不懂哪里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屏线吗,这个屏线爱坏啊

屏线测过了,27根线,插在屏上测也都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检测数据不好分析,如果故障不确定性可考虑重植U

最后不行,也只能加焊U试试了

网友D:
这个屏线容易坏,换过几个屏线,你定个屏线换一下,好过直接干U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线容易坏,换过几个屏线,你定个屏线换一下,好过直接干U吧

27根线插在屏上测过都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7根线插在屏上测过都通

通不代表好用,,相信我,先换屏线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不代表好用,,相信我,先换屏线试试看

这样啊,好吧,找一条试换上看看

网友:
g3屏线容易烧u  换完屏线搞下cpu  不过既然亮过 u本体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不代表好用,,相信我,先换屏线试试看

座子的问题,加焊就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