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0内存不过维修

楼主(2025-09-21):
品牌:联想
型号:E490
版号:NM-B911
故障:能开机,不亮,电流跑0.7不动,
检修:上电处理器有动作,处理器电压正常,感觉内存不过,换内存一样,测量内存电压,只有一半,就是1.2的是0.6,0.6的有0.27,换内存供电芯片一样。供电芯片RT8231,12脚供电4.5V,VTTREF 0.3V,6脚FB  0.6V,别的基本都是一半电压,

仔细测量发现是开机瞬间有正常电压,两秒后掉到一半,刷一下bios,故障一样。仔细测量反馈电阻,供电电阻,发现12脚供电电阻PR306阻值230欧。不正常,随便换一下,电压5V,其他电压也都正常了。

网友:
这又是一个细节的活,不好查啊

网友:
这芯片的主供电,有啥不好查的

网友:
常规维修,但一样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遇到后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