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460 一体机,换了个 E5 1230V3 坏了

楼主(2025-09-22):
本来这个记起可以直接上 i5 3475s 的,我前面也上了都正常,由于个人不满足,想上 E5 1231 V3 ,查了是同一代CPU ,以为没问题,最后买了个 E5 1231 V3 ,换上就GG,已经弄坏2台了。只要插上这个CPU开机,然后就只会 电源键亮,其他地方没动静,光驱也不会自检。请问下这种问题要刷BIOS 还是EC? 还有编程器是买哪种合适,小白,求亲喷。

网友A:
保护了吧!你清一下bios试试。

网友:
那是e3,不是e5,不要再弄错了。

网友B:
等下,你说之前上i5 3475S正常,现在上e3  1231 v3不正常!这根本就不同一代u啊,前面1155针脚、后面1150针脚,机器能点亮就是见鬼了。还特意查了是同一代??????你这人做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吧!你清一下bios试试。

请问怎么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下,你说之前上i5 3475S正常,现在上e3  1231 v3不正常!这根本就不同一代u啊,前面1155针脚、后面1150针 ...

我说错了。是I5 4590t

网友C:
供电带不动,e3工功率太高,人才:daxiao:

网友D:
是主板坏了还是CPU坏了?楼主没有表述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带不动,e3工功率太高,人才:daxiao:

现在坏了该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主板坏了还是CPU坏了?楼主没有表述清楚。

换了个CPU就坏了,换回以前的CPU 也不行,我也不知道那柳坏了啊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更新到最新版。

网友:
直接换i74790k.不香吗,那个不行

网友(2026-01-03):
I5 4590t,带T的就是节能版,对功耗有要求的。品牌一体机支持什么cpu最好问厂家,要换CPU不能想当然,问清支持了才能换。

网友:
应该CPU供电不足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