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奇怪故障,求大神解惑。

楼主(2025-09-22):
一块技嘉B75-D3V ,故障是内存SPD供电烧了,更换插槽后正常,但是有个非常奇怪的故障,那就是键盘和鼠标共享的PS/2接口只能识别鼠标 ,不能识别键盘,插PS/2键盘,开机后键盘上的指示灯就一真闪,刷过BIOS,也换过IO 进BIOS 也看过,没有PS/2选项,电路也测量过,打值正常,数据线到IO也没有断线, 南桥发送的KBRST也测量了有3.3V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信号与PS/2键盘有没有关系。
经过大量努力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非常好奇,ps/2不是Io控制的吗?像这种共用的接口如果IO坏那么键盘和鼠标应该全都不能用呀,怎么可能只识别一种,还有一种可能就LPC通讯有问题,导致ps/2挑设备,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哪位大神能给小弟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再换几个键盘试下。

网友B:
换usb键盘不就行了

网友C:
我猜是烧SPD的时候损坏了南桥的SMB总线,南桥有部分功能受损,但没有完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几个键盘试下。

是的,有空再找几个键盘来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usb键盘不就行了

就是想搞清楚问题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烧SPD的时候损坏了南桥的SMB总线,南桥有部分功能受损,但没有完全损坏。

现在也就是可能南桥坏了,必竟IO与南桥之间还是需要通过LPC总线通讯的。

网友E:
南桥坏          只认鼠标  不认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想搞清楚问题所有。

量下 FUSEVCC_R11 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坏          只认鼠标  不认键盘

南桥里面PS/2键盘是一个单独模块管理吗?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有4.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