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修钢网,助焊剂 还有锡焊膏大家都用哪个牌子的

楼主(2025-09-22):
手里有两个坏的1660TI
测试都是 显存坏 准备拆个显存试试 大家都用哪种的推荐下
助焊剂

网友:
黑马那边112块的om338还行,助焊效果跟味道都还行,用着跟275的up78差不多,都是阿尔法的,其他的不是味道难闻就是清洗难

网友:
作为一名维修老,助焊剂和焊锡丝用的维修老的。

网友:
小钢网无所谓,大显卡钢网就是维迅的,贵的没区别,有可能是那种配合摸具的,那没办法,便宜的10多块的很差还会生锈,除非你就想用一次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一个新手准备诞生

网友:
阿尔法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