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魔改rtx3060M插上不开机但电压都正常

楼主(2025-09-22):
求助魔改rtx3060M插上主板直接不开开机风扇转,但电压都正常,键盘灯也不亮,集显也一样,bios刷过。大佬们这种情况还有得救吗?谢谢!

网友:
核心有问题了吗?各位大佬

网友A:
代码43  就扫显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43  就扫显存啊

插上主板直接开不了机

网友:
魔改卡单hdmi口,要高点的主板,且bios要设置CSM关闭,Above 4G要打开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