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320-15IKB短路

楼主(2025-09-23):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下,320-15IKB最原先开不了机按开机键没反应,拔电池放下静电,插适配器开机提示checking media后几秒自动关机,按开关按钮无法开机,重新插拔自动开机进BIOS一样几秒自动关机。拆机没拔键盘排线,短接开机线应该在键盘排线上,用万用表黑表笔划排线开机,拍下冒了火花,断电测试主板大短路。主板插充电器接口U14三条腿的是什么元件,测量短路,主板电感对地值很低,电容短路,这个是不是CPU报废了,有维修方向吗?

网友A:
稍微烧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多处短路有可能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微烧一下不就知道了

不是搞专业修理的,只简单换过电容,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处短路有可能是公共点短路

充电接口处的PR301 R010这颗电阻是公共点吧!测试对地值46是不是短路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接口处的PR301 R010这颗电阻是公共点吧!测试对地值46是不是短路了?谢谢!

短路

网友:
那个u14看起来像是霍尔开关管lid信号,你这修的怎么搞的短路了,按道理来说你就是用表笔划键盘接口处,也不会搞得短路啊。

网友:
估计是手抖搓到到哈了

网友:
点位图,不好找

网友:
现在的机器千万不要乱哗啦     会挂cpu的

网友:
这台机器遇到最多的故障是供电齐全 不显示 反正我没有修好过都是换的

网友:
大短最好弄,烧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板子有修的价值吗?主板都没有维修费贵

网友:
不会就找专业维修的地方维修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干

网友:
看着就像是3V短路,烧一下,摸CPU有发热,就肯定是它坏了

网友:
找个专业的检测下

网友:
现在的机器千万不要乱搞哦,

网友:
一定要小心

网友:
我擦  不是吧  这个页这么麻烦啊

网友:
需要从公共点开始测,然后可以逐一烧一下试试,如果没图纸点位,最好别自己轻易上手了

网友:
估计是把CPU搞废了。

网友:
3V5V阻值那么低,难搞哦

网友:
点位图,不好找,不好弄了

网友:
找别人修吧,钽电容正负极都分不清,别故障搞大了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就是键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