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碰到杂牌显示器中的驱动板小六脚管老是烧,有什么好的维修方法?

楼主(2025-09-23):
经常碰到杂牌显示器中的驱动板小六脚管老是烧,有什么好的维修方法?
这个板子是不值钱,但是每次要定回来有点麻烦,要等时间,有没有那种改模块和芯片的方法?

网友:
12V转5V

网友:
根本原因是配套的杂牌电源适配器不行,输出电压偏高,纹波大,很容易烧。

网友(2025-11-09):
一次多买几块备着,山寨方案程序都不用刷直接点

网友:
温度太高散热不足,我一般取一截电源线直接焊接在地线引脚,帮助散热,还是有点效果的。注意电线裸露端绝缘即可

网友:
遇到几个都是大芯片直接短路

网友(2026-03-03):
换大点 的吧,JWPCJ,有3A 一般的有2A

网友:
易烧主要是过流过压,试着减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