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炫龙KP 板号6-71-N95T0-D02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5-09-23):
型号 炫龙KP
板号 6-71-N95T0-D02
客户说机器有时能亮有时不亮  我看了一下  不亮的时候电流只有0.06 明显是缺电压  蓝天主板大家都懂 就是转换电路容易坏
拆开量了一下 并不是转换问题   待机3.3V 5V正常 1V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CPU和独显没电压   那就是这的问题了

CPUIC型号为MP2979A  测EN 0V  26脚1.8v 44脚3.3V  47脚1.1V 正常  这个芯片47脚分压如果不正常也会引起CPU无电压  大家以后遇到这个芯片着重检查这里
该有的都有了就是没EN信号 顺着EN追到ALL_SYS_PWRGD

ALL_SYS_PWRGD由一个门电路控制  测得SUSB#为3.3V  VCCIO_PWRGD 0V 不正常  又追VCCIO_PWRGD

VCCIO_PWRGD由NB681GD-Z芯片发出  这个芯片也是VCCIO的供电芯片  VCCIO也没电压  量了一下 1脚19v 6脚 1.2V 5脚EN没电压  又追5脚EN

也是一个门电路  测得2脚3.3v 1脚无电压 又追1脚DDR_PWRGD

追到内存供电这边 我一看内存供电都出了 居然还没发出DDR_PWRGD 量了一下电压 量到9脚VTT_TON 0V不正常 量电阻一头19V一头0v  又量电阻阻值 已经无穷大  找了个电阻换上 上电亮机 反复试没问题 维修结束

网友:
战神的VCCIO_PWRGD确实是个通病

网友:
这种老机器  以前修的很多了  还用的都是台式机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