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5v短路应该是这个芯片短了这个是什么型号求助

楼主(2025-09-23):
中间接地,没量错的话他是连接电感的 25r5代换的话用什么型号

网友A:
apl5325,输出电压看电路设计,所以不好确定用别的什么型号代用。淘宝一大堆,为什么要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l5325,输出电压看电路设计,所以不好确定用别的什么型号代用。淘宝一大堆,为什么要代用

SOT23-5找到了,这5v不好修烧去一片了

还有个53C4其它补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l5325,输出电压看电路设计,所以不好确定用别的什么型号代用。淘宝一大堆,为什么要代用

25c4不会也是sot-23-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c4不会也是sot-23-5吧

麻了烧去一片上面帖子这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