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双路x79不识别泰坦X!!!

楼主(2025-09-24):
有一块山寨的双路x79主板,两个pci x16卡槽,试过gtx1080,gtx980ti,gtx taitan xp12g都可以识别运行而且是x16满速!
但是第一卡槽不识别gtx 泰坦 X(不是上面的XP),
第二卡槽偶尔能运行在x1或者x4状态,大多数时候也不识别或者卡b2。
但是这张卡在别的单路x79、x99单路、z170上正常识别且x16满速。
我就搞不懂为啥那个山寨的死活不识别那张泰坦X……气死了。

之前还遇到过另外一张双路x79无法进桌面的,每次进去就卡死,重装系统也一样,换南桥一样卡死。

网友:
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唉,我开始以为是这个主板不支持这张卡,然后我又换了其他的板子,但是不是同一个型号的板子,发现各个卡槽都可以用。然后因为有一个主机,它最下面那一条插不了,我就用了一个延长线,然后顺带测试完,我又用这个延长线在这个双路x79主板上用,哎你猜怎么着,两个卡槽用了延长线都可以完全正常使用。唉哟,我就纳闷了,为什么直接插卡槽它识别不了,用了延长线就没有问题,随便怎么整。

就是下面图里面这个延长线啊,用了延长线就可以正常的识别,而且是满速直接插卡槽,如果直接插就用不了。谁能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