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T2225电源板烧糊了,不知道这几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5-09-24):
不知道图中的烧糊的电阻阻值是多少,有没有可以告知下,或者发个图我看下

网友:
R927和R929

网友A:
开关管s极电阻,一般1欧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s极电阻,一般1欧以下

R927那颗不知道是多少的

网友:
我有图片,18216057529

网友:
3个2.7欧的

网友B:
R927 12欧  ,R929 1200欧,R946  947 931都是2.7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927 12欧  ,R929 1200欧,R946  947 931都是2.7欧

谢谢告知

网友:
那些换完了,还是会一样的问题,有我换过

网友:
改万能电源模块上去,找图纸太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