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tinylinux25.06版本系统文件啊?求大神分享一下

楼主(2025-09-24):
RT,请问谁有tinylinux25.06版本系统文件啊?求大神分享一下
24.06版本也可以,有人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看一下这个网址有没有你要的,https://mirrors.ustc.edu.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个网址有没有你要的,https://mirrors.ustc.edu.cn/

没有的,https://github.com/NVIDIA/tinylinux-scripts/tree/main
这个是官方脚本网,没有关键的内核文件kernel和initrd,根本找不到,我的是24.03版本,我想要24.06以上版本的文件,对我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https://github.com/NVIDIA/tinylinux-scripts/tree/main
这个是官方脚本网,没有关键的内核文 ...

https://github.com/NVIDIA/tinylinux-scripts/tree/main这网站能下载下不同版本的系统文件吗?怎么我找不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https://github.com/NVIDIA/tinylinux-scripts/tree/main
这个是官方脚本网,没有关键的内核文 ...

这个脚本就是用来生成镜像的脚本,内核什么的都是从gentoo发行版那边来的,你要有linux环境,可以直接自己编译生成

网友: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脚本就是用来生成镜像的脚本,内核什么的都是从gentoo发行版那边来的,你要有linux环境,可以直接自己编 ...

上一次我下载了这个脚本,然后我用ai帮我搞build_tiny_linux.sh这个文件尝试生成内核文件,结果联网生成了7个G的文件,就是没有我想要内核文件,因为我想要的那两个内核文件也就10MB大小左右而已,最后AI跟我说,里面没办法生成关键的内核文件,就是那两个测试N卡的LINUX内核文件,请问大神你会吗?能不能帮我一下?最好能给我25.06版本,24.06也行,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一次我下载了这个脚本,然后我用ai帮我搞build_tiny_linux.sh这个文件尝试生成内核文件,结果联网生成 ...

这几天试着编译了下,做了个livecd,是可以启动的,也加载了mods驱动,但也仅供启动测试,因为要求启动分区要读写.
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我觉得需要提醒你一下.这个内核是会校验rootfs文件版本的,不是对应版本的rootfs是不能启动的.而且你如果需要加载特定驱动的话,也应该需要特定版本的内核.

https://pan.baidu.com/s/1Thn4Mt7ydCUNTjyDvmFRAQ?pwd=zscf

网友C:
这几天试着编译了下,做了个livecd,是可以启动的,也加载了mods驱动,但也仅供启动测试,因为要求启动分区要可读写.
不知道你要用来干什么,但是还是要提醒你,这个系统的rootfs不能混用,所以不是说拿到kernel和ramdisk就行.而且如果你要加载什么驱动模块的话也需要对应的内核版本.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hn4Mt7ydCUNTjyDvmFRAQ?pwd=zscf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试着编译了下,做了个livecd,是可以启动的,也加载了mods驱动,但也仅供启动测试,因为要求启动分区要可 ...

大神,貌似你给我的好像能用,事情是这样的,我有50系列的满血版测试,比如IDT FCO等等测试,但里面的测试说明要24.06版本测试才行,然后我在网上搜到了这个官网,发现最高有25.06版本了,但是无奈自己读书少,靠着AI用WINS版本虚拟的UBUNTU系统弄了两个晚上通宵都搞不定~
你实在太牛逼了,请问你可以教我怎么编译的吗?

网友D(2025-11-28):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试着编译了下,做了个livecd,是可以启动的,也加载了mods驱动,但也仅供启动测试,因为要求启动分区要可 ...

大佬 链接失效了 我也需要一个啊 可以重新发个链接吗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 链接失效了 我也需要一个啊 可以重新发个链接吗 感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AjJBfp8JCCdQnzBHj9ncw?pwd=tiny 提取码: tiny
这是长期链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AjJBfp8JCCdQnzBHj9ncw?pwd=tiny 提取码: tiny
这是长期链接

大佬,进入之后,有一个等待时间比较长,有办法缩短或者去掉吗,就。。。。。。。很长那一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进入之后,有一个等待时间比较长,有办法缩短或者去掉吗,就。。。。。。。很长那一段

我没用过原来的,不知道原来的是什么情况,我测试的这个和普通linux启动时间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