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联想g470不亮机

楼主(2025-09-25):
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亮,键盘灯也不亮。
论坛找了两个bios刷上都是刷完集显供电都不出了。
ec的 bios芯片1脚只有0.2v,2脚通过了一个15欧电阻到ec,连到ec的一端表笔一碰就会掉电,这是ec坏了?

另一张华擎x370,正常使用关机后就坏了,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掉电。我能想到的待机条件都测了没有问题。有大佬遇到过吗
5v_dual是触发后才有还是待机就有呢?一插电就被这个vsbsw拉低了

网友A:
个人习惯,修好了就会回来补刀,集显供电是过内存后出来,说明问题在内存后面,果然,显卡问题,直接屏蔽独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习惯,修好了就会回来补刀,集显供电是过内存后出来,说明问题在内存后面,果然,显卡问题,直接屏蔽独 ...

说得好,理解的没错

网友:
难搞的就直接换板吧,白菜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