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2020H奇怪故障

楼主(2025-09-25):
版号NM-C911  刚开始用户拿过来故障是开机进系统10秒左右风扇狂转掉电,拆机后测试进系统正常了风扇也不狂转了,我给用户说留下来测试观察一下,第二天早上开机屏幕不亮,电流0.73,感觉没跑马,测试显卡1.8v 核心供电显存供电全都没有,记得这款机裸板通电会自动触发掉电后再次启动,但这个没有这个现象,测得PEX_POWER为0,按时序修,测得PCH_DRAMRST# 为0,正常这个电压应该为1.2,换全新桥,故障依旧   目前测得全部供电《除了显卡部分》都出来了,PLT_RST  PG信号都有,cpu重置了  通电瞬间BIOS 1脚有波,这下头大了搞不好怕要赔钱  没思路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会不会是买的桥不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买的桥不好呢

跟你同样的想法,有可能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你同样的想法,有可能还是南桥的问题。

又换了一颗  不是桥问题

网友:
接机器前报风险

网友:
难搞了这种,改集显能用不

网友:
先刷个集显的BIOS ,把电脑点亮吧。

网友:
这个就是显卡掉电,主要故障是刚开机显卡有供电,过一会显卡供电就没有了(就是强开,电压也不稳定。),不是显卡核心问题。我上次研究半天,没找到具体原因。

网友:
进系统后,风扇狂装软然后掉电,只有显卡出问题才会这样

网友:
想办法改集显吧,本来就是显卡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