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的曲折维修经历

楼主(2025-09-26):
   前几天客户拿主机过来维修,说使用过程中听到啪的一声响,然后主机就没反应了,可以肯定是电源烧了。电源标的是额定300W,打开主机根据配置大概估算了一下总功耗最少需要额定450W左右的电源才扛的住,用300W的岂不是小牛拉大车吗?当时给客户换了一个二手电源客户走了,坏的没拿走。      昨天晚上拿起这个电源,先通电测量绿线和紫线没有电压,拆开电源目测保险位置熏黑了,用万用表测量4个RL257整流二极管和2个13007开关管都烧了,还有2个开关管附近的2个1R直插电阻阻值不对,拆下来看到管体已经裂了,又拆下2个200V470uf大电容测了一下,容量已经下降到206左右了,必须得换。换好了这几个零件就迫不及待地通电测试,短接后待机和启动电压有了,就是没有输出。前级部分的雷都排除了,看来后级部分还有雷,继续查......量到2个C945功率管时发现异常,拆下测量果然坏了,找到相同型号管子换上。目测肖特基二极管旁边有一个体积比较大的色环电阻已经发乌了,色环看不太清楚,测量阻值有14.8R,我想应该是温度过高导致的,最好换掉,不然就是埋了一个定时*WF词语*不知什么时候会炸?凭感觉应该是棕绿黑金15R的电阻,在料板上找到一个相同的换上了。其它的量了感觉没问题,再次信心满满的通电测试,结果又一次让我失望了,依然没有输出。问题出在哪儿呢?该查的查了该换的也换了,这时维修陷入了死胡同。冷静下来回想之前测量的过程,有一个细节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在测量C945旁边的2个玻璃二极管的时候,数值只有0.025,这个应该不正常,我立马来了精神,把2个二极管均拆下一脚测量,其中一个正向反向量数值都是0.025,坏了,再量另外一个,正向数值是0.601反向无穷大,正常。把坏的拆下来看管子上标的是1N4148,常见的开关二极管,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去。到现在所有雷都排除了,我信心十足通电短接,各项输出电压终于出来了,接主板加独立显卡测试没问题,我的心情不言而喻。
   这个电源从昨天晚上折腾到今天上午,一共换了15个零件,这种情况在电源维修里应该不多见吧?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电源之所以坏了这么多零件,我想还是因为电源功率严重透支引起的。
   第一次发电源维修的帖子,可能有点啰嗦,有不到之处还望各位老师傅们多提建议多包含,不甚感谢!

网友:
保险烧,一般后面会短路,顺藤摸瓜查下去,功率管基本都坏的

网友:
去废品店拿个才五块钱还修什么

网友A:
呵呵,是啊,但主要不是单纯为了修好电源,而是为了提高维修水平。只有通过不断实战才能积累更多的经验,你说是吗?

网友:
已经很厉害了,电源电源部分修应该没问题了。如果再下几张电源图对照,又不一样了。曾经有一套完整修电源的思路和框架。已经有十多年没用了。看到此贴深有感触。能修主机电源。相对其它的电源就比较简单了。电源有芯片的  无芯片  带PFC的都修修,各种设备电源都大方向没问题,就像楼上说5元一个。这个练手成本非常低,但锻炼程度非常高的。呵呵!

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加油!

网友:
谢谢!维修对于我来说不只是为了维修,像你说的是一种享受维修过程的快乐,就像拿下一个阵地的成就感!

网友:
太厉害,都是手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啊,但主要不是单纯为了修好电源,而是为了提高维修水平。只有通过不断实战才能积累更多的经验,你 ...

修主机电源是有难度的,而且要有耐心,元件不好拆装。能修会修已经很厉害了,成本还低。会修普通电源的很多是不会修主机电源的,所以会修主机电源,在维修电源水平上算是一种极限了。其实很多的电源很简单的,即使很高端的一些设备上。维修没有好和坏  贵和贱。能不断的提高和前行就是了。呵呵!

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网友:
谢谢朋友你的肯定,你总结的很对。

网友:
历害,是怎么知道该测哪量哪里的?有图纸吗这个。这也有上电时序?我有一个矿龙电源坏了,也想修一修。

网友:
这种电源只能按260瓦去用

网友:
主板是494+393方案的电路吗?

网友:
要修那种额定500w以上的那种品牌电源才有意义。这种杂牌的山寨,没什么维修的价值

网友:
说起来这种普通电源维修起来换了这么多零件也是不划算, 毕竟卖价也就几十块钱,但我是这么认为的,维修电源不能只看其本身的价值,还要看维修过程能不能提高自身水平,希望我的看法大家能认同。

网友:
不是494+393方案

网友:
借鉴借鉴

网友:
最好画一个详细的电路图,以增加对电路原理的理解,维修也是一种系统性工作,才入门不容易抓住要点,要多学多练。

网友:
我手上有好几块这样的电源不能到还能起死回生不?

网友:
只要仔细排查问题应该都可以救活的

网友:
修电源最怕的就是炸机,啪一声,吓人哦

网友:
是的,这个在所难免!

网友:
换了15个零件

网友:
之所以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把电源修好,这个过程就是锤炼和提高维修技术,把这个过程看做快乐,其成就感是满满的!

网友:
是的,同感!

网友(2025-11-19):
400v的两个滤波电容电容都坏了,肯定是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坏掉了导致滤波电容异常鼓包失容,然后就把功率管搞掉。

网友: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修好了能上电脑使用吗?炼手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上电脑反复测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