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个什么元件,怎么判断规格 ?

楼主(2025-09-26):
老客户有一个电路板,不知道什么设备上的,他说不小心搞掉了一个元件就是图中的V3, 跟旁边三个一样的,但是我看看也不知道是什么元件,电脑上没有这种啊
谁懂啊,帮忙看一下,还有怎么判断测量规格  ?

补充内容 (2025-10-5 11:21):
感谢各位的回复,网上咨询了下,有人回复是气体放电管,防高压雷击的。

网友:
没有看到图,图呢?

网友:
是不是一个50PF 的电容?

网友:
标示是V3,有可能不是电容,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图中IC标为U20,电容标为C104、C105,还有2只可能是三极管的标为D18、D19,

网友:
是保护电阻?

网友:
如果是电容,应该能工作,如果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