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5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5-09-26):
一块B365主板:1、空板不上CPU内存硬盘,直接上电能触发开机,CPU和核显供电都有0.8V;

2、上带核显CPU和内存,上电能触发,风扇转,自检不过,显示屏黑屏,键盘鼠标也不亮,测CPU供电有1V,核显供电0V;
3、上带核显CPU和内存,再插显卡,直接上电触发开机,显示屏插显卡正常显示。
供电是RT3607BC+RT9624A。
求教维修思路。(手上没有诊断卡)

网友:
主板电路有问题,这个得查电路

网友:
RT3607BC这个拆下来重新加焊

网友:
有大佬出来指点一下吗,感觉应该不是RT3607BC的问题,CPU供电电压是会根据所装的CPU进行了调整,感觉是自检的什么反馈信号或者是什么条件关闭了核显供电导致

网友:
有大佬指导一下吗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反馈,这三个电压测过没?

网友:
这种不给详细品牌及型号的,统一回复更换RT3607BC。

网友:
没有出集显供电

网友:
查核显电路,我上次有一片华硕H110核显的下管短路竟然没有烧CPU核心用独显也能点亮,更换核显上下管和驱动芯片后就正常点亮了

网友:
检查核显供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