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块技嘉主板B75M-D3H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9-27):
刚修好了一个,另朋友给我一块技嘉B75M-D3H主板,问题是开机反复重启,悬空IO63脚后不重启了,有时钟0.39伏,复位3.34伏,内存1.5  3.3   0.77伏均有,桥1.1伏和1.8伏,CPU除核显无供电,别的均正常供电。核显是内存过了后才会出,不跑码,不过虽然3.3伏电压正常,但3.3伏的对地阻值只有70欧。BIOS芯片也重新涮了的。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不跑码了。

网友:
这板子买一个应该不超过50直接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不是值不值得,就当研究一下,

网友:
上个显卡看下是不是没有出集显供电

网友A:
63脚翘起来了,得测有没有出PWROK1/ITXPG,没有就干IO。
技嘉的板子三板斧很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脚翘起来了,得测有没有出PWROK1/ITXPG,没有就干IO。
技嘉的板子三板斧很管用。

有呢,3.3伏,我测25MHZ晶振两端无电压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谁有技嘉主板B75M-D3H的点位图

网友:
换个io试试,不行当料板

网友:
25M晶振压差很小很小,万用表测不出来。得上示波器看有没有波形。
没有波形那还用说,三板斧之一,干桥。
我估计撸主板子IO有问题。建议用铬铁把IO 东边和南边都拖一遍。

网友:
我有两块。3.3伏对地只有12

网友:
朋友们,经过几天的研究,查找,这个电路板不对的地方主要有3.3伏对地阻值只有20多欧(好板有170欧),用烧机大法,见3.3伏有500毫安电流,但并未发现那地方有发热的地方,别的如内存的1.5伏 、0.77伏,桥的1.1伏和1.8伏,以及CPU的核心供电均正常,A11脚3.3伏复位电压正常,A13、A14的0.39伏时钟电压均正常,但无CPU核显供电。进一步检查发现CPURST电压为0伏,说明CPU没有复位,根据电路图,发现CPURST电路是由两个PNP三极管(Q33、Q34)控制,Q33的控制极经电阻R217、电阻R78接IO芯片65脚,另外接R77上拉电阻到VCC3,经测Q33的控制极电压为1.3伏(正常应为0.65伏),这使Q33的第3脚电压未被拉低到0伏,则Q34导通,将Q34的第3脚电压拉低到0伏,使CPU没有复位电压(正常是1.1伏),经测量Q34、Q33以及在路的各电阻均正常,弄不明白0.65伏怎么就成了1.3伏了?在路测IO65脚,R78、R77电压均和好板的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经R217后电压为1.3伏,正常应为0.65伏。哪位大神能说明白原因?注:R217的电阻8.2K是正常的。

网友:
黄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搞好了,原来是那Q33、Q34三极管有一只性能不良,我把两只全换了后,开机奇迹出现了,主板竟然跑码到AB,这两三极管我取下来量了的啊,没啥问题啊?

网友:
技嘉的第一代uefi bios有bug 特别是过渡主板比如z68 z77 b75这些,症状是用一段时间开机主板显示uefi背景 不断重启 解决方法开机按住开机键不放主板会重启用副bios覆盖主bios 恢复完就好了 但使用一段时间还会出现,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刷回传统award bios当年我就用过这批主板深受其害

网友(2025-11-02):
查 一下  CPU  vtt  和  内存 ref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