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bga的问题

楼主(2025-09-27):
不要说,一说肯定是bga的问题

辣鸡bga,怎么说也干了10多次了吧,一次没成,右下角总会提前化锡,到左上角化锡得10秒以上。
导致先化锡的地方直接帖死连锡,轻薄的核心不会,因为重力不够沉不下去。

这又找不到售后,我服了

网友:
之前看到贴子,把上部风嘴改造一下,可以让出风热量均匀一些。

网友A:
上面压,下面垫,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压,下面垫,看看

只能这样了,左下角给它垫高让它沉不下去

网友B:
迅维的BGA,新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的BGA,新买的吗?

这玩意能买到新的?几十年前就停产了

网友:
关键试机成功吗,头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