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求助,DELL ipcml-cl a00 开机电流大约300-500ma掉电

楼主(2025-09-27):
本人对比【新提醒】戴尔24-5490 板号IPCML-cl 待机0.015不触发维修 附全板电压对地值图-迅维网-维修论坛这位大神提供的电压与对地值测量都差不多,
按下开机键,根据图纸测量PCH_DPWROK有电压,SYS_PWROK也拉高了,因为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测量PLTRST#也有跳变,测量flash的CS#和SI,SO引脚也有跳变,应该有读取动作了,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会长亮一下,bios也刷了2个了,现在应该用什么办法检测哪里
待机电流9ma左右,开机300ma-500ma左右都是万用表测量的,用万用表测量地到地是0.004,测量核心是0.007,图片中黄色值是我测量的

网友:
我的核心电压,是跑到0.85v,上面输错了

网友:
晚上多次按开机键,发现通电时间这么短cpu居然会热,应该是核心烧了

网友:
学习下 有没有大佬

网友A:
电压的话是不是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的话是不是低了

但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