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41A待机电流0.05A

楼主(2025-09-27):
希沃MT41A
待机电流0.05A,按下开机键电流停在0.15A不动,也不开机,量测各供电,只有CPU核心电压没出,仔细量测各供电,发现5V二次供电电压只有4.2V,量测PQ33 G极电压只有5V,而旁边PQ32 G极为17V左右,怀疑PQ33坏了,先拆除PQ33 G极的电阻量测,100K正常,不装电阻量测,电阻位置的电压,一端为17V,另一端仍为5V,判断PQ33坏,拆除PQ33,量测G极电压为0V。
问题来了,网上这个管子的丝印竟然搜索不到,淘宝也搜索不到。
有人知道这个管子的型号吗?

网友:
已经找到了,新管子换上,板子就开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