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7000P 2024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09-27):
本人  野生维修师,维修技术有限, 也是 自学的,可能有些分析不对如有失误请大神指出,感谢
客户去年三月买的机器  配置
I7 147HX +4070
上星期 用着用着闻到一壶糊味 电脑就不充电了
然后电池耗尽 电脑不开机
尝试电池拔了,裸板不开机
把 主板所有外配拿了 也是一样
本来想着24款有保修 结果联想已主板上有腐蚀拒保,
官方说 换良品 1500 , 或者维修 900
反正以我的肉眼看是完好的 ,可能他们拿显微镜查看吧
主板拆机 发现 保护隔离了, 测量电池 充电接针 0V
开机待机3.3 5V 均有 但是就是不充电
测试20.5V 进入有

主板翻开
两个充电N MOS  管 烧糊

因为24款俺没有维修图根据
21款发现两个MOS 芯片 电压 和针脚一致  而且测试
开启有2.5V 信号
换之
从Y7000P 老大哥2021款拆了3050 充电管MOS

开机解决

网友A:
14代的南桥正常工作时是不是会比历代的烫?我刚修一台感觉是这样

网友:
你这叫保护隔离管

网友:
哦哦哦,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代的南桥正常工作时是不是会比历代的烫?我刚修一台感觉是这样

感觉 南桥 是比  11代热

网友:
楼主这是要赚烦啊  这么新的机器

网友B:
联想管理的比较严格, 用手持放大镜看的, 换芯片都给打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管理的比较严格, 用手持放大镜看的, 换芯片都给打回来

是的     这个 全凭运气修的

网友:
最近老看维修视频,都在说公共点,我不知道是啥,原来说的是DC输入经过隔离管后的那个电源轨

网友C:
这款现在通病,已经修理好几台同故障了,你还有个背面的4.7欧电阻跟4.02K的 电阻没排查掉,通常4.7欧这个电阻在风扇旁,会有轻微腐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款现在通病,已经修理好几台同故障了,你还有个背面的4.7欧电阻跟4.02K的 电阻没排查掉,通常4.7欧这个电阻在风扇旁,会有轻微腐蚀。

通常腐蚀了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常腐蚀了会出现什么状况?

电压过不去,开不了机

网友:
能修好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运气好啊就只是mos管坏了

网友:
为啥我遇不到这么好搞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现在通病,已经修理好几台同故障了,你还有个背面的4.7欧电阻跟4.02K的 电阻没排查掉,通常4.7欧这个电 ...

这个没注意,后面遇到测测,客户嫌弃机器太垃圾 换了 9700X +5070了

网友E:
这机1500就能换板子?可以呀,1500单cpu都不够吧。

网友F:
售后真牛,或许是客户主机说进液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1500就能换板子?可以呀,1500单cpu都不够吧。

其实毛病不大 不给这个机器 有案例在 客户给转转回收了

网友:
分析很到位,理论不错

网友G:
我有点搞不懂的是你注明的是联想拯救者,最后开机图搞个机革的是什么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点搞不懂的是你注明的是联想拯救者,最后开机图搞个机革的是什么用意?

图贴错了 ,不好意思影响您的观看

网友H:
楼主说自己很业余,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自己很业余,太谦虚了。

业务 选手坛内很多大神我算J毛

网友I:
我们这的联想售后可没那么仔细,只要有保,他们都很积极给你保 真的,很少找茬的

网友:
联想管理的比较严格, 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的联想售后可没那么仔细,只要有保,他们都很积极给你保 真的,很少找茬的

京东买的    昆山售后 搞得

网友:
野生维修师

网友J:
还好,只烧了几个管,只是纳闷为何会烧且只烧这几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好,只烧了几个管,只是纳闷为何会烧且只烧这几个管子

估计是 充电器 功率太大了 这个 他的充电有  150W 只有两个管子  正常应该充电芯片也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售后真牛,或许是客户主机说进液了吧

维修站也得搞钱。
同一台保内机子坏,按正常流程售后保修更换主板;
或者随便找点理由拒保,然后报更换主板或维修的价格。
后者所得会是前者的十倍。维修站的人能坚守职业操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知识,

网友:
这机器真新啊

网友:
24款都开始来通病了啊:daxiao:

网友:
MOS管子问题,,送钱的活

网友:
有通病案例,学习再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2025-12-07):
坏的地方有点太多了,修好了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