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AG B550M MORTAR 主板 安装上CPU 就不触发,拆掉C ...
V星MAG B550M MORTAR 主板 安装上CPU 就不触发,拆掉CPU就可以触发 ,CPU是好的

楼主(2025-09-27):
V星MAG B550M MORTAR 主板 安装上CPU AMD5600X 就不触发,拆掉CPU就可以触发 ,CPU是好的。求大师指点
cpu
不触发
主板
AMD

网友:
这块主板不上CPU能触发,上CPU不能触发。基本就是晶振无、没有1.8V、没有VDDP0.9V、IO芯片的RSMRST信号没有这几个故障。

网友:
搞定了,由个电容坏了

网友:
这种奇葩的故障都有 只有没有CPU不触发

网友:
高手,电容问题最不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