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P板号NM-F091上电到3A左右不显示I9-CPU通病。

楼主(2025-09-27):
联想Y9000P NM-F091上电到3A左右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通病。这个月已经修到两台了,给大家一个参考
测量所有供电都正常,用示波器监测内存上的数据线有波。 刚开始以为BIOS程序坏了。刷了几个结果故障一样。刚开始的电流是上到2:00几,最后电流上升到3安,然后就没有反应了。最后怀疑是CPU虚汗,I9的处理器发热量大。于是网上买来钢网重置以后测试OK。

网友A:
现在单U都是这样容易虚焊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单U都是这样容易虚焊空焊

这也不是单u阿,带南桥的

网友:
感觉很快会返修,